K64复位问题

楼主:
K64复位引脚一直是0.12V,电路原理图如下。检测电源供应正常,复位按钮正常,但是就是出现前述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A:
有没有虚焊,或者电容两端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虚焊,或者电容两端有短路?

电容其实我没有的,没有焊电容,虚焊的可能性很小,我拿表笔测芯片复位管脚与10k电阻那头是连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其实我没有的,没有焊电容,虚焊的可能性很小,我拿表笔测芯片复位管脚与10k电阻那头是连通的

那就在断电的时候量一下复位引脚到地的电阻是多少,如果还有其他正常的芯片,对比着测试一下看看不是芯片有损坏,其次就是这个复位引脚是不是可以复用成其他功能引脚,恰好程序又使用了这个引脚

网友:
检查该引脚回路上所有的元件及其焊接,包括PCB。另外,焊接不能使用酸性焊油。排除前述这些则可以肯定是芯片坏了。

网友: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因为我的是新片子,需要先烧一个程序进去复位管脚才能正常。造成这个原因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没程序导致看门狗不停地复位芯片,然后重启,看门狗再次复位,当复位部分元件齐全的话,在复位管脚处测得的电压应该在1.4-1.5V之间,如果用示波器测应该是个三角波;当没有电容时,在复位管脚处测得的电压应该在0.6V左右,示波器测得的应该是一个三角波之后是一个低电平状态,如是重复。另一种解释是,新芯片里面没有程序,芯片内部一直处于沉寂状态所以它的复位管脚会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只有烧进程序之后,整个芯片跑起来后,其复位管脚才恢复正常。具体的原因属于哪种有待进一步探究,总之先烧进一个程序就能解决问题了。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