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 15的电脑分辨率问题

楼主:
我装的是AD15,笔记本的屏幕分辨率是1920*1080,但是AD的很多菜单都显示不全,只有改为1280*1024才可以,但是屏幕拉伸严重,这个没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如果更改分别率还是不行的话(即你说的拉伸严重),据我知道的办法好像只能换个版本的软件了,换个ad14也可啊

网友:
把版本调低把如果你不要求一定用的话。ad 是这个样子的,越新的版本对分辨率要求越高。

网友:
看来不行只能这样了,原来一直用AD08,但是我觉得1080P的分辨率应该够高了吧!

网友:
软件这个东西,如果不是特别需要的话,还是用一个比较经典的版本比较好!安全,可靠,哈哈

网友:
AD10绿色版不错。

网友:
不是分辨率的事
建议笔记本用AD9,目前AD10以上是宽屏设计。
如要用AD15,有个方法,但经常画图的估计会不习惯,就是自动隐藏任务栏,,,,

网友:
恩,我觉得吗!因为我的分辨率已经够了啊,自动隐藏任务栏到是没有,现在我把任务栏扔到屏幕的左边了!

网友A:
分辨率上方有个缩放与布局,把它改为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上方有个缩放与布局,把它改为100%

这个应该是正解,之前客户用我们的软件也有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