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调试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我在ccs5中做了几个库文件,调试工程时报错,说是无法打开相应的库文件,怎样在工程中将这些库文件加载进去?

网友A:
LLIB文件在工程约定目录里,加入头文件定义即可。
也可以属性里加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LIB文件在工程约定目录里,加入头文件定义即可。
也可以属性里加入

谢谢答复!
该错误是由一个头文件无法打开的错误引起,但我已经在#include search path里将该头文件的路径添加了,为什么还是有错误?
感谢做进一步解答!

网友B:
要作两个操作,一个是把库文件名字加入到工程中,别一个是把库文件的路径加入到CCS 链接器的搜索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作两个操作,一个是把库文件名字加入到工程中,别一个是把库文件的路径加入到CCS 链接器的搜索路径。

谢谢答复!我试了一下,编译本库时没有错误,但编译其它库时,会引起上个库出错。希望能进一步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