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组合处理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case,机器上有三个touch key。这三个键有各种操作,短按,长按,组合键。小弟不知如何处理。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一种程序把按键的处理封装起来输入是按键的状态,输出是短按、长按、组合键等事件。若有,请分享一下。小弟结草衔环以报大恩。

网友:
用扫描的方式可以
如每10ms扫描一次按键状态,通过对按键触发计时可定义短按长按
如果同时由两个按键触发就是组合键了

网友:
void KeyScan(void)     //系统按键扫描处理
{
keyValue=0;
if(!pKeyDownIn)keyValue|=0x08;  //P02=down
if(!pKeyPowerIn)keyValue|=0x01;  //P03=onoff
        if(!pKeyUpIn)keyValue|=0x02;  //P11=up
        if(!pKeyFanIn)keyValue|=0x10;  //P12=fan
        if(!pKeyModelIn)keyValue|=0x04;  //P13=model

        if(keyValue==0x02 ||keyValue==0x08)keyLong=50;
        else if(keyValue==0x10 || keyValue==0x01)keyLong=150;
        else keyLong=250;

        if(keyValue==0x00)//按键无操作
        {
                keyCounter=0;
                bit_keyStatus=0;
                bit_keyLongUp=0;     //按键释放后取消加减键连续执行
                bit_keyLongDown=0;
                if(!bit_keyValueStatus)
                {
                            bit_keyshort=0;
                            bit_keylong=0;
                 }
        }
        else
        {
                keyCounter++;
                if(keyCounter>keyShort)
                {
                        if(bit_keyStatus==0)
                        {
                                bit_keyValueStatus=1;
                                bit_keyStatus=1;
                                keyLastValue=keyValue;
                        }
                        if(bit_keyStatus&&bit_keyValueStatus)
                        {
                                if(bit_keyshort==1)
                                {
                                        if(keyCounter>keyLong)
                                        {
                                                bit_keylong=1;
                                                bit_keyshort=0;
                                                keyLastValue=keyValue;
                                        }
                                }
                                else bit_keyshort=1;
                        }
                }
        }
        KeyScanResult();
}

void KeyScanResult(void)
{
        if(bit_keyshort==1)   //短按键需等按键释放后才有效
        {
                if(bit_keyValueStatus==1&&bit_keyStatus==0)
                {
                        bit_keyshort=0;
                        if(keyLastValue==0x04)bit_keyMode=1;
                        else if(keyLastValue==0x01)bit_keyOnOff=1;
                              else if(keyLastValue==0x10)bit_keyFan=1;
                              else if(keyLastValue==0x08)bit_keyDown=1;
                              else if(keyLastValue==0x02)bit_keyUp=1;
                 }
        }

        // 01 onoff     02 up    04 model   08 down   10 fan
        if(bit_keylong==1)   //长按键一直按到按键接触时间后有效,然后释放
        {
                bit_keylong=0;
                if(bit_keyValueStatus==1&&bit_keyStatus==1)
                {
                        bit_keyValueStatus=0;
                              if(keyLastValue==0x01)bit_keySystemSet=1;//长按模式键6秒
                        else if(keyLastValue==0x05)bit_keyLock=1;//按键锁
                        else if(keyLastValue==0x04)bit_keyTiming=1;//定时关机
                        else if(keyLastValue==0x10)bit_keyLongFan=1;
                        else if(keyLastValue==0x0a)bit_keyProg=1;
                        else if(keyLastValue==0x02)bit_keyLongUp=1;  // 长按加键每200ms连续执行
                        else if(keyLastValue==0x08)bit_keyLongDown=1;//长按减键每200ms连续执行
                        else if(keyLastValue==0x11)bit_keyTest=1;
                }
        }
}

以上仅供参考,bit_keyValueStatus 有无按键触发,1为有,0为无
bit_keyStatus 指按键是否松开,0为松手,1为未松手

不知道为什么复制过来格式都没了,将就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上仅供参考,bit_keyValueStatus 有无按键触发,1为有,0为无
bit_keyStatus   ...

谢谢,我先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