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精确测量一个任务的完成时间?

楼主:
txj,请问怎么测量一个任务完成所消耗的时间?

网友:
任务是一个死循环,不会完成。你说的应该是任务从执行到睡眠。可以采用 raw_system_time_get 获得系统时钟,然后前后相减即可。对于任务执行时间很多的,可以采用RAW_CPU_TIME_GET 这个函数,前后相减得出,不过RAW_CPU_TIME_GET 这个函数需要自己移植,一般的方法是采用一个定时器。

网友:
我就记得IAR里面有个寄存器可以看运行步骤,把任务前跟任务后设置俩个断点,观察系统运行步骤,乘以机器周期即可。

网友:
精确测量那就得上硬件定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