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最高位出错

楼主:
           用的TLC2543   12位的AD芯片   采样范围为 0~5V
           现在当采样范围为 0~2.5V时 12位AD的采样值得最高位及第12位有时会为1 ,指示错误
           而采样范围为2.5~5V 时12位AD芯片的最高位位1正确。
           望有接触过的分享一下心得

网友A:
1,被采样信号有没有毛刺?
2,电源是否稳定,这个可以用电池做电源试下。
3,是否采用求平均值方法:把最高位丢掉,最低为丢掉,其他几个测量值平均。
多摸索,我们只能在边上呐喊加油啊。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被采样信号有没有毛刺?
2,电源是否稳定,这个可以用电池做电源试下。
3,是否采用求平均值方法:把 ...

没毛刺
基准源稳定
因为采出的数据很稳定只是最高位有时会置一 。
采样时间要求过高无法进行多次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毛刺
基准源稳定
因为采出的数据很稳定只是最高位有时会置一 。
采样时间要求过高无法进行多次测量

哦,那就要看看软件访问芯片是否正确。具体这个芯片没用过。AD采用一般电源稳定,电路接地等处理得还可以,访问软件不出什么问题应该就问题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那就要看看软件访问芯片是否正确。具体这个芯片没用过。AD采用一般电源稳定,电路接地等处理得还可以 ...

现在比较怪异的是  假如读  1v 读取的数据应该是 0x333  但是有时候会读出来 0xb33  最高位会莫名奇妙
  但是只要大于2.5V猜出来的就非常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那就要看看软件访问芯片是否正确。具体这个芯片没用过。AD采用一般电源稳定,电路接地等处理得还可以 ...

如果访问时序有问题为啥,大于2.5V的数据非常稳定跳动只有1最小单位。

网友:
估计问题是很小,细节处。数据哪里处理错了。本来数据转换是没问题。读或怎么处理的时候就出错了。这个真还不好说。范围吧。就是要仔细看你的代码在读写,设置里哪里有个BUG。

网友:
1、看看你软件是否有问题,在读取数据的时候是否有其他中断产生,可能干扰读数,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处理办法是读数的时候关闭中断;我觉得这种情况几率很大;
2、万一不行,可以采用一些滤波算法,率除掉高值;

网友B:
b33跟333正好差11111111111,不知道是不是多敲了,难道跟内部偏置电压有关我瞎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33跟333正好差11111111111,不知道是不是多敲了,难道跟内部偏置电压有关我瞎掰的

刚好差了  1000 0000 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差了  1000 0000 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差了 1000 0000 0000

当时脑子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