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串口怎么转通用IO口

楼主:
atmega48串口怎么转通用IO口?直接注释串口初始化,是不行的,求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注释掉了串口初始化还必须添加普通IO初始化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注释掉了串口初始化还必须添加普通IO初始化才行

我有添加通用IO初始化啊,但是就是不能使用那两个串口

网友:
如果初始化中使能了串口,那么GPIO的功能就会被关闭。需要关闭串口的功能才能恢复IO的功能。

IO的初始化最好用位方式,这样不容易错,也方便修改。

如:
DDRD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