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d接口针脚,“它”如此“懂”你

楼主:
obd接口针脚,“它”如此“懂”你
第一章、设备安装
1.1供电模式
USBCAN-OBD高性能 CAN 接口卡具有体积小巧、支持即插即用的特点。直接由PC 机的 USB 端口向 USBCAN-OBD接口卡供电。
USB总线供电模式
USB 总线供电模式适合于大多数应用场合,例如,当 USBCAN-OBD接口卡是 USB 端 口连接的唯一设备时。
将 PC 与 USBCAN-OBD接口卡直接连接,由 USB 电缆向 USBCAN-OBD接口卡提供+5V 电源;此时,指示灯点亮,显示红色表示设备供电正常,灯显示绿色表示设备驱动正常。
1.2 CAN-bus连接器
USBCAN-OBD接口卡集成1路CAN通道,可以用于连接一个 CAN-bus 网络或者CAN-bus 接口的设备。CAN-bus 通道由1个16Pin的OBDII插拔式接线端子引出。接线的引脚定义如表1.2 所示。

表 1.2 USBCAN-OBD接口卡的 CAN-bus 信号分配
1.3系统连接
CAN总线连接
USBCAN-OBD接口卡和 CAN-bus 总线连接的时候,仅需要将 CAN_L 连 CAN_L,CAN_H 连 CAN_H 信号。
CAN-bus 网络采用直线拓扑结构,总线的 2 个终端需要安装 120Ω 的终端电阻;如果节 点数目大于 2,中间节点不需要安装 120Ω 的终端电阻。对于分支连接,其长度不应超过 3 米。CAN-bus 总线的连接见图 1.3所示。
            图 1.3CAN-bus 网络的拓扑结构
1.4总线终端电阻
USBCAN-OBD与其他 CAN 设备的连接
1.5 接口说明
以OBD接口为例,USBCAN-I OBD配有1路标准CAN通道,使用OBD II接口与汽车OBD连接,汽车OBD II接口插座定义如下:(该型号设备无内置120欧终端电阻)
部分定制展示

本篇小编:才女小丫
技术支持:GCtech

网友:
你好,我是初学者,想请问一下,我想利用STM32获取汽车数据,如果用ELM327是利用AT指令来获取数据,如果不用327在程序中需要利用什么指令来获取汽车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