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有CC2541蓝牙模块原理图设计资料吗?

楼主:
大神们有CC2541蓝牙模块原理图设计资料吗?还有就是天线部分能用陶瓷天线么?

网友:
有人没?新手刚接触蓝牙,由于项目需要,从TI官网下载了原理图,我想用陶瓷天线代替PCB天线,可以吗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用PCB天线,陶瓷天线没有PCB天线那么远。

网友B:
我有一个USB DONGLE的帖子,使用2层PCB,ALTIUM DESIGNER格式的,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用PCB天线,陶瓷天线没有PCB天线那么远。

我个人表示赞成@wateras1 说的意见呢。我也看到好多这种pcb的处理都是用的镀金工艺,楼主@西西可里 想要原理图的话,可以回复下我,我丢出来。

网友:
优点板子变小了!

网友D:
应该也是可以的。不过你要找找资料。官网有这些资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用PCB天线,陶瓷天线没有PCB天线那么远。

我是做便携式设备的,要求板子尽可能小,距离可以短一些,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USB DONGLE的帖子,使用2层PCB,ALTIUM DESIGNER格式的,你可以参考下

大神,看过你的帖子了,这两天补充了蓝牙的知识,之前一知半解,现在大概能看懂,谢谢你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表示赞成@wateras1 说的意见呢。我也看到好多这种pcb的处理都是用的镀金工艺,楼主@西西可里 想要 ...

嘿嘿,好啊,我现在还有一些没理清思路,头都大了,发给我学习啦

网友:
嗯 ,现在的是板子大小比距离更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也是可以的。不过你要找找资料。官网有这些资料的。

官网的找了,这一直再看,之前完全没接触过蓝牙,现在要我把蓝牙移植到自己的板子上,头都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嘿嘿,好啊,我现在还有一些没理清思路,头都大了,发给我学习啦

如附件,请在拿走之前付点小费。不好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附件,请在拿走之前付点小费。不好意思。

请问你这个原理图是TI模块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这个原理图是TI模块的吗?

是CC2541,你说的TI的模块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CC2541,你说的TI的模块是?

这个蓝牙模块我找了很多,TI的官网有,论坛里面别人分享的也有,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样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蓝牙模块我找了很多,TI的官网有,论坛里面别人分享的也有,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样式?

没事,你可以下载下来看看,这个也正好是我基友量产的东西,可以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事,你可以下载下来看看,这个也正好是我基友量产的东西,可以用的。

看了这个之后,发现天线那两个端口外围电路更加看不懂了,巴伦滤波器可以用滤波器模块代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了这个之后,发现天线那两个端口外围电路更加看不懂了,巴伦滤波器可以用滤波器模块代替吗?

这个我倒是没有仔细研究过啦。你如果用普通的滤波器我觉得当然不行了,你如果要实现产品的话,我建议不要代替否则出了问题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入手。或者你可以考虑下载CC2541的datasheet来做个参考,datasheet里里面有典型电路的应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倒是没有仔细研究过啦。你如果用普通的滤波器我觉得当然不行了,你如果要实现产品的话,我建议不要 ...

谢谢你,好有耐心,我自己好好学习下巴伦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