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77D 在RAM模式下 下载CPU2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
28377D 在flash模式下,CPU1、CPU2的代码都能正常下载运行。但是在RAM模式下,下载CPU1代码可以正常执行,下载CPU2代码后就自动在running状态,以前下载都成功过几次,之后一直下载都自动执行running状态,感觉都跑飞了不受控制。每次修改都要烧录flash让开发效率很低啊。
CPU1和CPU2下载完后的截图如下:
暂停CPU2的截图如下:

网友:
真没玩过呢。。。

网友:
给楼主回复一个。不过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看。
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方法下载的。按照F2837xD-FRM-EX-UG里面的下载方法。是可以让两个ram都分别下载好程序然后能用的。cpu2下载好程序以后也会像cpu1一样有三个断点信息一样。
但是。。。我想问的是怎么用flash模式下载。我用flash模式分别下载完了但只有cpu1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