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8335进行浮点运算怎么配置呢

楼主:
我是新手,看了下controlSUITE里的example 中的 fpu_hardware
看了下前面的注释
//###########################################################################
// Description:
//! \addtogroup f2833x_example_list
//! <h1>Floating Point Unit (fpu_hardware)</h1>
//!
//! The code calculates two y=mx+b equations.  The variables are all
//! 32-bit floating-point.
//!
//! The compiler will generate floating point instructions to do these calculations.
//! To compile the project for floating point, the following Build Options were used:
//! -# Project->Properties-> C/C++ Build window-> Basic Settings->
//! C2000 Compiler Vx.x \n
//! In All Options textbox: add "--float_support=fpu32" . \n
//! OR in Runtime Model Options, under "Specify floating point support
//! (--float_support) pull-down menu: Select "fpu32".
//! -# Project->Properties-> C/C++ Build window-> Basic Settings->
//! C2000 Linker Vx.x-> File Search Path \n
//! In "Include linker file or command file as input (--library, -l)"
//! box, click green plus sign and add  rts2800_fpu32.lib
//! (run-time support library).
//! -# Not included in this example: If the project includes any other libraries,
//! they must also be compiled with floating point instructions.
//!
//! \b Watch \b Variables \n
//! - y1
//! - y2
//! - FPU registers (optional)

貌似需要配置CCS,但是我按照这个顺序来Project->Properties-> C/C++ Build window-> Basic Settings->
发现根本木有C/C++ Build window-

//! OR in Runtime Model Options, under "Specify floating point support
//! (--float_support) pull-down menu: Select "fpu32".
也没找到Specify floating point support 和有选择fpu32的下拉菜单

请问要用到浮点运算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这个不算吗?

网友:
要设置几个协处理器,

看看手册,有什么就设置什么(335有浮点处理器就设置它,没有CLA就不设置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设置几个协处理器,

看看手册,有什么就设置什么(335有浮点处理器就设置它,没有CLA就不设置它)

...

原来如此~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