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II的电源设计

楼主:
某宝上好多好多好多CycloneII的板子上面的电源是这样设计的,5V电源到LM1085(3.3V)再到1117—1.2,电路是依次串接的,就不能5V到3.3V一路,5V到1.2V一路这样并联吗?看1117-1.2的手册是支持这样设计的呀,小白不懂还请大神们解释一下,串接的好处(感觉这样会增加LM1085的负担,效率也不如并起来的好呢),CycloneII的功耗应该跟内部电路有关,不知道有没有个火力全开的最大值

网友A:
增加了1085的负担,减轻1117的负担,消耗的总功率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了1085的负担,减轻1117的负担,消耗的总功率是一样的。

就是说内核耗能主要是为了减轻1117负担了,觉得只要是大家都用的方案虽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便宜的

网友:
这样做的做法是为了减小电源损耗,这些IC都是LDO,输入输出压降大那么功耗也大,但事实上1.2V的电源输入靠3.3电源来提供并不好,内核电源的瞬态电流有时是很大的

网友:
对开关电源一窍不通,用ti那个工具设计电源的时候ep2c5内核电流默认500ma,果然用电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