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驱动的问题?

楼主:
这是刚画的电路图,驱动单相交流电机的。其中的保护电路选的是电阻和电容串联,可以吗?不可以的话,应该如何?可以的话,电阻的值该如何选取?急求,谢了!

网友:
百度一下“RC灭弧”或者“阻容吸收”,这个RC串联网络是用来吸收感性负载断开时继电器或可控硅两端产生的感应高压的

网友A:
C1R2不是保护电动机,而是用来保护驱动电机的电子电路。
至于可以不可以,使用多大电阻电容,那要看你的驱动电路设计,以及电机类型和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1R2不是保护电动机,而是用来保护驱动电机的电子电路。
至于可以不可以,使用多大电阻电容,那要看你的驱 ...

电机是750W,220V,2.6A的,通过继电器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750W,220V,2.6A的,通过继电器驱动

此图我看了半天,居然没有找到电机在哪里。也没有找到使电机转动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图我看了半天,居然没有找到电机在哪里。也没有找到使电机转动的电源。

电机就是Motor那个端子,电源是ACIN,220V的,单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机就是Motor那个端子,电源是ACIN,220V的,单相

C1R2目的是保护继电器触点。
C1R2数值,通常靠实验:观察继电器接点火花,改变电容值到火花最小为止。
图中有一点错误:红色圈中的交叉点应该联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1R2目的是保护继电器触点。
C1R2数值,通常靠实验:观察继电器接点火花,改变电容值到火花最小为止。 ...

恩,谢谢了!有没有可计算的方法。电阻的大小和功率是不是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谢谢了!有没有可计算的方法。电阻的大小和功率是不是没有影响?

电阻的大小应该使电机绕组电感和外加的这支电容构成的回路在继电器触点关断时振荡迅速衰减。但其值很难计算,因其与电机的机械负载有关,所以一般采用经验值。
电阻在电机工作时是通过电流的(交流电压施加在电阻和电容两端),所以电阻必须能够承受此功率。此外,继电器触点闭合瞬间可能有交流峰值施加在电阻上,电容此时应视为短路,电阻必须能够承受此冲击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750W,220V,2.6A的,通过继电器驱动

通常情况,此C1R2作用并不是很大。
重要的是:你的继电器触点容量是否允许你的750W电机负载,考虑到了电机启动、卡死等情况,并留有充份余地。如果触点容量不够,此RC可以说是白搭,什么用都没有。

网友:
电子设计新人,来学习学习,看看大神们的思路都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