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关于2407DSP中断系统里面的外设中断应答寄存器的工作原 ...

楼主(2015-09-19):
关于2407DSP中断系统里面的外设中断应答寄存器的工作原理问题
2407DSP中断系统分为两级,在第一级中有一个外设中断请求寄存器和外设中断应答寄存器,这个外设中断请求寄存器它的原理很明确,就是有外设产生中断请求的时候相应位置1,但是外设中断应答寄存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意思?各种资料上说的都不太明确,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工作原理
寄存器
外设

网友A:
我没看过2407,毕竟是淘汰的片子,不建议学了,2812都在被淘汰,可以考虑学习2906x和2833x这些片子,这些不算新,也有很多项目案例。
回到正题,我没看过2407的资源,用的是28335,实际cpu及的中断是12组,每一组有8个中断由PIE管理,所以号称96个中断。PIE管理是将每一组(8个)进行单独管理之后,向CPU申请中断,最后由cpu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