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坚UT4412BV03开发板修改Android系统开机动画

楼主:
UT4412BV03评估板,是友坚恒天基于成熟MID方案设计的经验,结合广泛调研设计的一款低功耗、高性能、功能完善的Cortex-A9 Exynos 4412处理器开发板。我们在使用友坚恒天UT4412BV03开发板时,系统启动时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图片。但是我们看到的开机画面不一定是我们喜欢的。或者我们要使开机画面为自己公司的开机logo,这时我们可以按照下面的方式修改。对于android系统启动过程中显示的画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设计,但我们在设计开机logo时可能也会考虑到怎样让系统以最快的速度启动,在开发UT4412BV03开发板的过程中,我们将系统启动画面显示分为了3个阶段,不包括UBOOT部分的logo,为了让系统以最快的速度启动,所以未在在uBOOT中置入开机logo,只是从kernel开始显示开机logo。 UT4412BV03开发板系统启动时有三个显示阶段,下面将分析怎样制作这三个显示画面显示的图片。 第一阶段为:kernel中的开机logo(kernel中实现) 第二阶段为:显示Android字样(android中实现) 第三阶段为:显示动态滚动的图片(android中实现) 一.Kernel中开机动画的制作 1.首先,安装光盘中的logo目录下的gimp-2.8.14-setup软件 2.用gimp软件打开logo目录下的logo图片,右键单击鼠标,选择图像---模式----索引 如下图将最大颜色数改为“224”点击“转换” 然后单击“Export As” 将图片命名为“logo_linux_clut224.ppm”点击“转换” 选择“ASCII”,选择“导出” 将导出的logo_linux_clut224.ppm文件复制到内核源码的kernel/driver/video/logo目录下,然后重新执行“make –j2”编译出zImage镜像下载到开发板上。重启系统将看到kernel中制作好的开机动画。 二.将系统启动的android字样修改为urbertter 修改需要显示的文字: 将Android源码Android_source\system\core\init路径下的init.c中的如下函数中的android字样修改为urbetter 三.android动态画面的制作 Android开机动画修改方法,android 2.0及之后,使用bootanimation程序显示开机画面,如需修改开机画面,不用修改代码,只需按格式要求做bootanimation.zip包,放在系统的/system/media目录中,开机画面主要是由一个zip格式的压缩包bootanimation.zip组成,压缩包里面包含数张png格式的图片,还有一个desc.txt的文本文档,开机时按desc.txt里面的指令,屏幕上会按文件名称顺序连续的播放一张张图片,形成连贯的动画。 动画图片制作要点: 1.动画图片的尺寸大小,一般根据屏的分辨率界定,UT4412BV03开饭板LCD为1024*600的屏分辨率,所以我在做图片时,图片的分辨率只能小于此分辨率。这个大家可以用PS制作图片,或者百度下载一个动画片段, 用KMPlayer软件获取动画的每一帧图片。 2.动画图片制作按照数字编号后统一放在一个文件夹下,本例中为part0和part1。(注:编号必须连贯) 动画属性描述文件。desc.txt是一个保存形式为ANSI格式的文件,用于设置这个动画像素(大小),帧数,闪烁次数,文件夹名称等。内容如下:
480 427 30
p 1 0 part0
p 0 0 part1
desc.txt文件解释: 480 427 30 ---这里的480代表图片的像素(大小)宽度,427代表图片的像素(大小)高度,30代表帧数;
p 1 0 part0 ---这里的p代表标志符,1代表循环次数为1次,0代表阶段间隔时间为0,part0代表对应的文件夹名,为第一阶段动画图片目录;
p 0 0 part1---这里的p代表标志符,0代表本阶段无限循环,0代表阶段间隔时间为0,part1代表对应的文件夹名,为第二阶段动画图片目录; 阶段切换间隔时间:单位是一个帧的持续时间,比如帧数是30,那么帧的持续时间就是1秒/30 = 33.3毫秒。阶段切换间隔时间期间开机动画进程进入休眠,把CPU时间让给初始化系统使用。也就是间隔长启动会快,但会影响动画效果。
part0和part1文件夹内包含的是两个动画的系列图片,图片为PNG格式。系列图片文件的加载刷新按文件名的名称排序。必须注意的是,在属性描述完成后要有换行符(回车跳入下一行),已确保指令都已完成。
图片和desc.txt文档都准备好后,开始打包为bootanimation.zip。选中图片文件夹part0和part1和desc.txt,然后右键选择WINRAR的"添加到压缩文件"进入自定义压缩文件设置:压缩文件格式选择:ZIP,压缩方式选择:存储,然后点击确定即可。
我们制作好的图片放在光盘中logo目录下。将目录下的bootanimation文件夹压缩成.zip文件,然后复制到android源码的out/system/media目录下,然后执行make编译出镜像文件,将生成的文件下载到开发板,重启即可看到开机已修改的开机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