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学习设计PCB板子,但不知从何下手,求助!!

楼主:
我现在想要学习画一个PCB板,但不知应从何下手。 画板子用的是AD,AD这个软件的使用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不知该如何布置各种线路,各种电气规则,,所以想要学习一下,但又不知道从何开始学习,怎样学习   所以请求各位指点一下,是否有相关的书籍或者视频,,,谢谢!!!

网友:
建议看看PCB高级讲座里面讲的内容
给个链接你看看适合不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3v2-3KPhXtI8ApxxlOi

网友:
多画画板子

网友:
从最简单的开始,比如画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原理图,到PCB图
画一个最简单电源芯比如7805之类的DCDC转换电路开始,,

网友A:
电驴上有一个视频教程挺好的,如果有空的话可以看一看,而且还可以在百度云盘上下载,只是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下载了
http://www.verycd.com/topics/2942040/

网友:
郭天祥的 Altium.Designer教程(不是他本人)
剩下的多练习,自然会有方向
有了目标就下手,不要反复犹豫

网友:
看杜洋的教程吧  虽然那个教程是AD9的  不过讲解比较详细   个人感觉比郭天祥的好

网友:
找别人画好的板子,抄两块,不明白的就百度,自然就会了

网友:
可以找一些教程看一下啊,基本的规则什么的。主要还是练习,从最简单的电路开始画。不断分析,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驴上有一个视频教程挺好的,如果有空的话可以看一看,而且还可以在百度云盘上下载,只是不知道现在还能不 ...

现在已经下不了了。。。

网友:
淘宝上有卖教程和软件的,十几块,你看一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