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D文件的小疑问

楼主:
我知道了MEMORY命令下,  给一些内存区域命名是用户自定义的,
但是SECTIONS命令下, 有些段名让我不明所以。
今天看了点关于程序段的段的知识,知道了.text ,.stack这些代表什么意思。
但是我看了一些CMD文件,如F28335.CMD     SECTIONS下有IQmath,  IQmathTables
   IQmath              : > FLASHC      PAGE = 0                  /* Math Code */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这些我就不怎么懂了。我知道这两个应该是做定点运算要用的吧,
但是放在这里有什么用呢?
还有
   FPUmathTables    : > FPU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DMARAML4         : > RAML4,     PAGE = 1
   DMARAML5         : > RAML5,     PAGE = 1
   DMARAML6         : > RAML6,     PAGE = 1
   DMARAML7         : > RAML7,     PAGE = 1

   ZONE7DATA        : > ZONE7B,    PAGE = 1

这些段名又是在哪里定义的呢?

网友:
IQmathTables和FPUmathTables我找到啦,在controlSUITE里math文件夹下对应的文件夹下的doc里的PDF可以找得到。

网友A:
DMA只能访问RAM区块中的某些部分。具体是什么你可以在相关章节里面查找到。
如果要用DMA搬运数据。就得定义这些段,并且把这些段指定到这个对应的RAM区域里面。然后再定义DMA存储数据的变量,例如数组等。到这个段里面。然后dma就能往这里面传数据了。

具体内容可以看DMA相关的sample。
如果不用dma的话,这些段可以当成普通的数据或者代码段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A只能访问RAM区块中的某些部分。具体是什么你可以在相关章节里面查找到。
如果要用DMA搬运数据。就得定 ...

你可能看错我的题目啦,我说的是CMD文件,不是DMA哦。不过还是谢谢你的热心

网友A:
你第二个问题问的不是DMARAML4什么的意思嘛。我解释的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第二个问题问的不是DMARAML4什么的意思嘛。我解释的是那个。

好吧,嘿嘿

网友B:
section是对代码和数据根据他们的特点分类放在一起;memory是把分类完的代码和数据放到具体物理内存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ction是对代码和数据根据他们的特点分类放在一起;memory是把分类完的代码和数据放到具体物理内存的位置 ...

这个知道啦,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