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驱动12864花屏问题

楼主:
    我最近用STM32f103VCT6驱动12864,然后现在基本的显示汉字,字符可以实现

    但是当调用打点函数的时候确出现了花屏现象,如下图所示:

       还有一点比较奇怪的是,我打点函数写的是在0,0出打点,上图中左上角出现的却是一条短线,不知道是为什么

       贴上我的打点函数:

      void Set_12864_point(u8 x,u8 y)
{

        u8 x_byte,x_bit,y_byte,y_bit;
        u8 data1,data2;//???????
        x&=0x7F;//???????????
        y&=0x3F;

        x_byte=x/16;//???????
        x_bit=x&0x0f;        //??????

        y_byte=y/32;
        y_bit=y&0x3f;

        Write_12864_Com(0x34);
        Write_12864_Com(0x80+y_bit);
        Write_12864_Com(0x80+x_byte+8*y_byte);

        Read_12864_Data();//????????????
        data1=Read_12864_Data();
        data2=Read_12864_Data();

        Write_12864_Com(0x34);
        Write_12864_Com(0x80+y_bit);
        Write_12864_Com(0x80+x_byte+8*y_byte);
        if(x_bit<8)
        {
                Write_12864_Data(data1|(0x01<<(7-x_bit)));
                Write_12864_Data(data2);
        }
        else
        {
                Write_12864_Data(data1);
                Write_12864_Data(data2|(0x01<<(15-x_bit)));
        }
        Write_12864_Com(0x36);
        Write_12864_Com(0x30);
}

网友A:
12864一个字节对应8个点
开机初始化没清除图形区的数据

网友:
看看你的LCD接口电平吧,3.3V的电平驱动5V的接口就会这样

网友:
还有一点忘了说了,你可以试着把延时加大,给足够的建立时间,
如果用低速可以正常显示,高速不行,那就是接口电平的问题了

网友:
也可能是其它函数操作了LCD相关的端口或寄存器。

网友B:
关于12864读取点阵函数这里很重要。需要一次空读,第一次读取为空读,第二次读取值为高字节,第三次读取值为低字节,看了你的程序,感觉疑问会出现在这里:
       Read_12864_Data();//????????????
        data1=Read_12864_Data();
        data2=Read_12864_Data();
你试试随便定义一个不需要的变量,然后将第一个读取函数的值赋予到该变量。
另外使用画图函数之前最好将界面全部清除初始化一下,还要确保是在画图模式下。

网友:
2楼+4楼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64一个字节对应8个点
开机初始化没清除图形区的数据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64一个字节对应8个点
开机初始化没清除图形区的数据

     花屏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在液晶上打一个点我还是没搞懂。

    比如        Set_12864_point(0,0);  依然是左上角16个点,我单步执行了打点函数,发现一个问题,如下图

    在液晶初始化后所有的点应该是0才对,可是data1和data2读出来全部是0xff,不应该是0x00么。。。。

    附上我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12864读取点阵函数这里很重要。需要一次空读,第一次读取为空读,第二次读取值为高字节,第三次读取值 ...

感觉不是那个问题,现在花屏的问题解决了,可是打点依然不对。。。。。

网友:
读数据函数问题吧,可能延时不对
12864神慢,开个数组缓存比读回来快
安利俩屏,2块的5110或者5块的小12864

网友:
读得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