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 系统开发时候自己编写的master模块不识别

楼主:
 将自己编写的AXI master模块在Qsys系统上连接到hps的 fpga2hps 连接桥上  系统编译的时候都能通过 就是在生成dts文件的时候总是报我自己编写的模块是unknown  哪位高手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困了我好几天了

网友A:
问题是这样的,你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正常的流程这样的:
1、编写了一个AXI master模块
2、在qsys中把它连接到hps的 fpga2hps上,并分配好地址等
3、需要编写linux端驱动程序,这里完成的如何操作外部设备的事情
4、编写DTS文件,DTS是告诉系统加载什么驱动,我需要访问哪些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这样的,你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正常的流程这样的:
1、编写了一个AXI master模块
2、在qsys中 ...

dts文件不是用工具生成的吗,生成的过程中不是只需要.sopcinfo 和两个.xml文件就可以吗,还是需要先编写驱动程序,之后才能生成dts文件,这个真是不懂  ,请说仔细一些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这样的,你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正常的流程这样的:
1、编写了一个AXI master模块
2、在qsys中 ...

还有就是xml文件是不是需要自己编写  还是用在example里面的就行

网友A:
无论如何 驱动都是需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论如何 驱动都是需要的

能具体说一下流程吗  还有就是xml文件需不需要自己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说一下流程吗  还有就是xml文件需不需要自己写

方便加我qq吧 995337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