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请教DS18B20的程序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请各位不吝赐教,刚学DSP2812。在读取温度值,单步测试时发现返回值是-1,不知怎么处理。采集这块是参考单片机的程序。谢谢!
/*******************************************************************************
* 函 数 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FLAG;
        EALLOW;
        DQ_DIR=1;     //设置为输出状态
        EDIS;
        DQ_DA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DELAY_US(500);//延时642us
        DQ_DAT=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DELAY_US(60);
    EALLOW;
        DQ_DIR=0;   //设置为输入状态
        EDIS;
        FLAG=DQ_DAT;   //读数据
    DELAY_US(420);

        return (FLAG);//初始化成功
}

/*******************************************************************************
* 函 数 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j;
        EALLOW;
        DQ_DIR=1;
        EDIS;

        for(j=0; j<8; j++)
        {
                DQ_DAT= 0;
                DELAY_US(14);
                if(dat&0x01==1)          //写入一位数据
            DQ_DAT= 1;
                else
                DQ_DAT= 0;
                DELAY_US(40);
        //        DQ_DAT=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        DELAY_US(80);
                DQ_DAT=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DELAY_US(1);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i=0,dat=0;
        for(i=8; i>0; i--)
        {
                dat>>=1;//读到数据后右移一位
                EALLOW;
                DQ_DIR=1; //设置为输出状态
                EDIS;
        DQ_DAT= 0;//先将总线拉低1us
                DELAY_US(6);
                DQ_DAT= 1;//然后释放总线
                DELAY_US(8);
                EALLOW;
                DQ_DIR=0; //设置为输入状态
                EDIS;
                if(DQ_DAT)  dat|=0x80;//取回最高位数据
                DELAY_US(30);
                EALLOW;
                DQ_DIR=1;
                EDIS;
                DQ_DAT=1;
        //        bi =DQ_DA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        byte = (byte >> 1) | (bi << 7);
        //        DELAY_US(480);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        DELAY_US(1000);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        DELAY_US(1000);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        uchar str[]={0,0,0,0,0,0,0};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Write_order(0x9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a('-');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Write_order(0x9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a('+');                 //显示正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Write_order(0x99);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a('0'+datas[0]); //百位

        Write_order(0x9A);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a('0'+datas[1]); //十位

        Write_order(0x9B);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a('0'+datas[2]); //个位

        Write_order(0x9C);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a('.');                 //显示 ‘.’

        Write_order(0x9D);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Write_order(0x9E);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a('0'+datas[4]); //显示小数点
}

网友A:
楼主:18B20初始化时的时序很重要,不同厂家的芯片延时时间不尽相同,我花了几天时间才搞定。你的初始化代码中:

        DQ_DA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DELAY_US(500);                   //延时642us
        DQ_DAT=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DELAY_US(60);
    采用DS18B20时第一个延时大约要750uS,采用RX18B20则只能在400-650uS,而第二个延时由于紧接着是一个读时序,你延时60uS好像太久了,读到的数据有可能不准确了。我只用了15uS.
所有成败关键都在初始化中。祝你成功

网友:
小妹在此先谢过各位。麻烦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18B20初始化时的时序很重要,不同厂家的芯片延时时间不尽相同,我花了几天时间才搞定。你的初始化代 ...

非常感谢!我的18B20前面是DALLAS,我试一下。开始的驱动程序是下载的基于DSP282的18B20程序,没想那么多。在示波器上倒是看到芯片发给的数据,而DSP这边好像没接收。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B:
建议用个逻辑仪看看比较好,接受不到数据基本都是时序出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个逻辑仪看看比较好,接受不到数据基本都是时序出了问题

哦!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好的,谢谢!

不用刻客气

网友: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单步无法测试,因为时序问题。需要把延时考虑进去。可以考虑成品模块或仪表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