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LED显示AD采样值

楼主:
【R7F0C809】AD采样一贴中已经介绍了R7F0C809 ADC采样。瑞萨的板子上有LED,使用现有的LED将采样显示出来。

看了一下原理图,发现AN0口与LED显示控制SEG6是同一管脚。采样时,AN0(P07)做输入模拟脚,做SEG6控制LED显示时只能做普通输出IO口。因此如果打算用LED来显示采样值,只能采用分时复用的方式。
一段时间做模拟输入口进行ADC采样,过一段时间控制LED显示时做输出口使用。如此反复循环即可实现ADC采样值在LED上显示。
void R_ADC_Get_Result(uint16_t *buffer)
{
    *buffer = ((uint16_t)ADCRH << 8 | ADCRL) >> 6;
}
/******************************************************************************
* Function Name: R_ADC_Interrupt
******************************************************************************/
__interrupt void R_ADC_Interrupt(void)
{
    R_ADC_Get_Result( &result_buffer[samle_num] );
    samle_flag = 0;
}
void  Read_ADC(void)
{
   PM0 |= 0x80U;   /* use P07 as input mode */
   PMC0 |= 0x80U;  /* use P07 as analog input */

   ADCEN = 1U;     /* supply AD clock */
   ADM0 = 0x00U;   /* disable AD conversion and clear ADM0 register */
   ADMK = 0U;      /* enable INTAD interrupt */
   ADIF = 0U;      /* clear INTAD interrupt flag */

   ADM0 = 0x02U;   /* fCLK/8 */
   ADM2 = 0x00U;   /* 10 bits */
   ADS = 0x00U;    /* ANI0 */
   ADCE = 1U;                                  /* enable AD comparator */
   EI();                                       /* Enable interrupt */
   /* ---- stabilization wait time(about 1us) ---- */
   for (count=0U; count<3U; count++)
   {
     NOP();
   }
   ADIF = 0U;       /* clear INTAD interrupt flag */
   ADMK = 0U;       /* enable INTAD interrupt */
    ADCS = 1U;       /* Start AD converter */
}
void  ADC_LED(void)
{
  uint32_t result;
  samle_toale += result_buffer[samle_num];
  samle_num++;
  if(samle_num > 19)
  {
    result = samle_toale/20;
    result *= 125;
    result /= 256;
    LED[3] = 0x30+(uint8_t)(result/100);
    LED[2] = 0x3A;
    LED[1] = 0x30+(uint8_t)((result%100)/10);
    LED[0] = 0x30+(uint8_t)(result%10);
    samle_toale = 0;
    samle_num = 0;
   }
}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main function.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 Value : none
******************************************************************************/
void main(void)
{
   samle_flag = 1;
   samle_num = 0;
   samle_toale = 0;
   System_Init();                      /* Initializes some function moudle */
   TS0 |= 0x01;                        /* Start TAU00 timer */
   while(1)
   {
      while(TMIF00 != 1);            /* Wait the TAU00 interrupt flag set to 1*/
      TMIF00 = 0;                    /* TAU00 interrupt flag clear*/

      LED_Display();                 /* Executive the LED_Display function*/
      Read_ADC();
      while(samle_flag);
      ADC_LED();
      PM0 &= 0x7FU;
      PMC0 &= 0x7FU;  /* use P07 as analog input */
   }
}

演示视频见下:

上面说到的分时复用可以解决同一IO充当不同较色的问题。但本文中这样做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本文只是想给大家一种IO复用的方法。其实许多新手会在这里上一次当。看见下图红线部分了没有,红线圈的部分等效数码管的电路。这么一画,是不是采样的结果貌视就不准确了。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最常用的就是在绿箭头的地方加一个跟随器来增加输入阻抗。从而让LED回路对ADC采样不能造成影响。

网友:
这个比较厉害,在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个AD值显示

网友A:
这一类的函数楼主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类的函数楼主在哪里找到的?

瑞萨官网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