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3工作不正常,哪位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AD623放大信号不正常,输出电压(OUTPUT端)是输入电压的(+INPUT)的3倍多,下面是原理图和实物图,哪位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我接的电路有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换了4个芯片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当AD623工作在单电源供电条件下,要注意AD623输入的范围。数据手册给的要求如下-Vs-0.15V~+Vs-1.5V.
但是除了这个条件以外,大家应用过程中还需要注意AD623手册图中的figure 21 和figure 22。AD623能达到的输出最大范围是与AD623输入共模电压是有联系的。
如果单电源5V供电,AD623负输入端接0V,正输入端20mV,放大100倍,按说应该输出2V。但是很多人发现AD623只能输出1V,不管放大倍数怎么再设大了都只能停在1V。
如果看一看figure 22,就会发现在上面这种情况下,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是(0+20)/2=10mV。如果10mV条件下,AD623的输出范围只能是0~1V之间。只有输入信号共模电压在2V左右的时候,输出才能达到最大范围。
所以在单电源应用的时候,需要注意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AD623工作在单电源供电条件下,要注意AD623输入的范围。数据手册给的要求如下-Vs-0.15V~+Vs-1.5V.
但是 ...

你好,这两个图中的Common Mode(共模输入)具体是指什么啊?是指AD623的管脚3和管脚2之间的电压差值还是管脚3和管脚2共同包含的干扰信号?还有RL电阻是什么在数据手册的哪个位置啊?

网友:
这里有一些关于AD623的问题及解答,供参考哦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623

网友:
AD623正常 是你使用方法不对,AD623内部是标准仪表放结构 你的这种接法会导致内部的放大器应该输出的电压已经低于地,这种仪表放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输入的共模电压应当在VCC/2左右 否则就会出现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这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AD623增加负电源==

网友: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相似的问题
请问一下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AD623工作在单电源供电条件下,要注意AD623输入的范围。数据手册给的要求如下-Vs-0.15V~+Vs-1.5V.
但是 ...

你好
碰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
碰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相似的问题”,“碰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2楼和5楼已经说过:用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碰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我也不懂,不过好像是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相似的问题”,“碰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2楼和5楼已经说过:用双电源。

没有其他办法啦?
双电源不好提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其他办法啦?
双电源不好提供啊

“没有其他办法啦?双电源不好提供啊”
一定不能使用双电源,可以
1、人为制造一个“地线”,即将电源用两支电阻分压,“劈裂”成两个,所有其它使用单电源的电路使用上面一半。此法如果使用上面一半的电路耗电较多,则下面一半电源会造成电能的很大浪费。
2、使用电荷泵芯片,从正5V电源制造出负5V电源,但电流仅数毫安,不超过二十毫安。典型芯片如ICL7660。

网友:
劈裂的话是不是地应该接在两个电阻中间?

网友:
AD623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