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not load from non-primitive location

楼主:
程序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就是用IQmath库进行一个sin的运算。
/*
* main.c
*/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include "IQmathLib.h"
#define PI 3.14159

_iq input, sin_out;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input = _IQ29(0.25*PI);
        sin_out = _IQ29sin(input);
        for(;;);
}

结果sin_out的值不对,
发现_IQ29sin这个函数这有个错误提示:

而且前面的一些初始化的函数也有这个提示:

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发现main函数也是这样的

网友:
其实结果是对的,开始我是用的计算器算,计算器的精度有误差吧,sin(PI)=0.05几,后来我用matlab验证,确定程序运行的结果是正确的了。 但是这个错误为什么会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