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制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PWM逆变中,我们用PWM波等效正弦波,通过PWM控制IGBT,然后滤波,形成正弦波,常用的方法有计算法和调制法,这类相关的程序都可以找到,那么我想问一下如何用PWM波来等效非正弦波呢(比如两个不同频率、相位、幅值的正弦波叠加)?!又该怎样去计算载波周期,占空比呢?!

网友A:
要用PWM波来等效非正弦波。你必须写出这个非正弦波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函数关系,然后计算占空比。
计算方法和正弦波完全相同。
至于载波频率选择,必须比你的非正弦波最高次谐波还要高得多,理论上至少高二倍,实际上还要高几倍。

“这类相关的程序都可以找到”
只要把“找到”的程序读懂,问题迎刃而解。如果只是照抄,当然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PWM波来等效非正弦波。你必须写出这个非正弦波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函数关系,然后计算占空比。
计算方法 ...

嗯,这些明白,我现在在做APF这块,现在问题是要等效的波形并没有数学表达式,可以通过采样分析,获得各次谐波含量,最终获得一系列可以表达谐波的数字值,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根据这些数字值来做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