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USB充电及采样电路设计

楼主:
在活动DIY之前,一直很天真地以为TP4056这块充电IC能够直接给手机或者座充进行充电
随着活动的深入,发现它输出钳位至4.2v,基本上无法给手机直充
仔细想想,其实手机内部电路板上应该就有充电管IC了
所以还得5v左右才能直冲
果断用MOS管开关加采样电路的形式来给手机直冲
手绘一张:

这是最终的电路
运放差分放大0.1欧采样电阻两端电压33倍左右
这里对地还是进行采样了
因为发现电源地和这个地之间居然存在大几十mV的电位差
估计是线阻(全部是万用板搭起来的电路)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吧
电阻精度不是太高,5%左右
MOS管用的这货:

ME9926,比较常见的MOS了

采样电阻,0.1欧
本来想用0.01欧采样电阻加微伏级失调电压OP07的组合进行设计
可以降低采样电阻的压降
后来试了几次,发现OP07在单电源供电时
似乎放大的线性度不够理想,驾驭不了,最终放弃

万用板+LM358
还是各种飞线
LM358失调3mV,最终确定使用0.1欧的采样电阻
避免运放出问题

看看测试一(给充电宝充电)

给充电宝充电的时候,电源输出电流可以到860mA的样子
再看看采样电阻的电压

85.2个mV,加上其他器件损耗,也算勉强
通过33倍差分放大后,应该是33x0.085=2.805v的样子
看看运放采样电路的输出

电压表显示2.77V
考虑到电阻的5%精度和LM358本身的特点
勉强及格吧

看看测试二(电池座充充电)

一块废弃的小米座充套件
显示电源输出电流140mA左右

实测采样电阻两端电压13.9mV
呃,抛去其他器件的损耗,还能接受吧
通过33倍差分放大后,理论应该是13.9x33=0.459v左右
撸上一看

30个mV不见了,0.427v
估计电流届时的采样误差得有几个mA的样子
显示一下,这样的误差应该能接受吧

这种程度的飞线,得有多少误差啊
请叫楼主飞线哥..........

本来想把数据也送LCD显示,后来发现
仔细调整一下的话,IO口基本上满打满算刚好够用
这次就不送显了
考虑打个样,再进一步调试吧
外面雷雨交加啊,碎觉觉。

So TM what......?

网友:
哈哈,飞线哥

楼主胸中有大丘壑,能够透过‘乱象’看本质

网友:
飞线哥你好

网友:
怎一个乱字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飞线哥

楼主胸中有大丘壑,能够透过‘乱象’看本质

自己动手飞线,每根线都会比较清楚的,没啥大丘壑
万用板+飞线搭棚,真过瘾,哈哈。

So TM what......?

网友:
你好,小英同志

So TM what......?

网友:
英雄,没湿啊
快洇湿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