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深入理解(1)时钟

楼主:
项目单片机部分告一段落了,对R7F0C809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听我一一道来。

时钟:
   为什么首先讨论时钟?相信这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在我看来,如果要了解一块CPU,那么首先要了解它的时钟功能。时钟频率的高低直接影响了CPU的运行功耗,R7F0C809既然是一块小家电上使用的低功耗MCU,那么它的时钟一定设计得非常灵活和优秀。另外,几乎所有的外设都需要时钟驱动,不了解时钟就不能很好的配置各种外设,造成程序的错误。
   通常,时钟的配置往往和寄存器联系在一起。寄存器值得组合构成了不同的时钟选择,R7F0C809的主要时钟寄存器只有一个:HOCODIV,这个寄存器中低三位不同的组合构成了不同的时钟频率成份。同时,为了编写程序方便,该寄存器也被映射到了000C2H地址,也就是说通过该地址的字节访问方式也可以改变CPU运行的时钟。CPU各个时钟频率之间切换大约要花费3个时钟,也就是说执行完切换CPU频率的指令后最后DELAY一下,不然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错误!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能选择所有频率范围,只有工作电压超过3v才能使用10M,20M的高速时钟。

   除了改变CPU时钟频率外,R7F0C809 CPU之间的状态也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R7F0C809的状态基本上就是三种:正常、暂停和停止。不同的模式功耗差别巨大:
    Vcc=5V/fCPU=20MHz, typ = 9mA
     halt Mode:typ = 38 uA
    Stop Mode:typ = 0.8 uA
   它们之间采用软件指令的方式:
   正常模式切换HALT模式:执行HALT指令
   正常模式切换到STOP模式:执行STOP指令
   唤醒的采用定时器中断和外部中断。但好像都是到正常模式,而不能再HALT和STOP之间切换。

时钟与外设:
   刚才说过,所有的外设都和时钟有关系,当然我们的R7F也不例外,下图中很好的说明了我们的时钟控制了哪些外设以及如何设定这些外设。

从图中可以看出外围允许寄存器0(PER0)以及运行速度模式控制寄存器(OSMC)直接用来控制外设的时钟选择。而在停止或暂停模式下基本上所有外设的时钟都是没法使用的。

其他时钟:
   除了主时钟外,R7F还有一个低速的12Khz的内部时钟,这个时钟不能用于主系统时钟,它只能用作看门狗和定时器。看门狗的用途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它主要用来防止系统程序跑飞。这个定时器用低速时钟我猜想应该是用来把R7F从HALT和STOP状态下唤醒使用的。因为R7F主要是用作小家电,比如说洗衣机的定时等,这时候完全可以在洗衣服的时候把MCU运行在STOP模式下,当定时到了后再唤醒它控制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A:
有(1)应该就有(2),(3)等系列吧,希望能写完。
活动中其他文章更偏向自己项目的描述,这篇/系列我是认为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颗与arm相比并不流行的芯片。当然,R7F0C809 我没关注过,文章中的内容能不能帮到大家,我也只好凭感觉说。“精华”看起来应该没什么用,但是还是表明我的态度。
ps:借楼说几句话。参与活动的各位,我没记错的话,活动规则中规定 最后项目的优秀程度,可不仅仅只看自己项目的难度和完成情况哦,帮助其他小伙伴分享、学习、解惑、讨论的,最多好像是可以加到80分。这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单打独斗的强者,似乎并不太受重视:你高来高去却不能帮助大家,那你再强也不关大家一毛钱的事。

这种规则似乎应该组织方 @soso  @nmg 来啰嗦给大家认识,希望我上面的话没有越俎代庖吧。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应该就有(2),(3)等系列吧,希望能写完。
活动中其他文章更偏向自己项目的描述,这篇/系列我 ...

嗯 论坛期待的更多是分享,别人能够通过你的分享,减少研发投入的时间,同时,你通过别人的分享,也能有所收获,这样的过程,才能实现我们技术的不断进步呀。

谢谢free 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应该就有(2),(3)等系列吧,希望能写完。
活动中其他文章更偏向自己项目的描述,这篇/系列我 ...

是的,本年度的瑞萨电子大赛采用评分制,加分项之一就是freebsder上面所说的的:
认真发帖,对论坛的技术积累和讨论气氛有帮助的,最多可加到满分80分,具体可到活动页面的评分细则中查看:https://www.eeworld.com.cn/huodong/2015Renesas/

网友B:
类似活动可以再多些层次不?
评测部分和创意DIY部分
显得活动形象更加丰满,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活动可以再多些层次不?
评测部分和创意DIY部分
显得活动形象更加丰满,哈哈

下次活动会考虑进去多层因素  好主意 谢谢

网友:
讲述的很详细,很认真,感谢楼主的分享,希望可以多学习学习,而且很多东西讲的很基础,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