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公司那些阻值的电阻用的最多

楼主:
这几年做了点东西,一时休闲,发现很多地方用到的同样阻值的电阻,发现很微妙,自己考虑下这东西对降低产品成本和开发周期,以及资源管理或者公司的EPR都是很好的信息。所以发下讨论帖,看看贵公司那些阻值最常用,用在什么地方…………比如我发现我用的最多的就是0Ω和10KΩ。

网友:
这个东西没必要在意,因为公司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电路形成模块化,功能块化,成熟稳定的电路一直沿用,用的物料就会基本固定。0Ω做跳线,方便调试。4.7K,5.1K和10K用上下拉较多,100Ω左右,1k左右的用来信号限流保护,用量都是不少的。

网友:
10k,4.7k,1K,47K等,0当跳线的时候用的多。

网友:
不做产品,不过做测试板上,用的比较多的是0Ω,跳线,100Ω,1k,4.7k,10k,51k,5.1k,2k,100k,1.5k,等等,用途不尽相同,有限流用的,有总线上下拉的,有做负载的,有做反馈的,有做RC的

网友:
一般公司10K以下的应该用的比较多,用途真的不尽相同。

网友:
这是要看公司以什么产品为主,对于数字产品,不需要太多的数值,

网友:
和楼上的差不多,33Ω也会用一下

网友:
阻值还是比较多的。小的一般是0欧,75欧,150欧,270欧。大的1M,47K,39K,27K ,10K.还有2K,1K等。

网友:
哈……看来都不错,都是小功率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