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浮点库前进行设置的问题

楼主:
我看了下文档,文档的设置方法是CCS 4.x的,而我的是CCS 6.
设置界面挺不一样,当我设置到link order的时候就找不到该去哪设置了。
文档里是这样的

网友A:
我这个是CCS5.5,设置方法见图片,

网友B:
这个浮点库,是不是只要有float类型的数据计算就会调用其中的库函数?
如果不设置,是不是就不支持浮点运算了,连加减乘除也不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浮点库,是不是只要有float类型的数据计算就会调用其中的库函数?
如果不设置,是不是就不支持浮点运 ...

不是的,浮点库里面是一些关于浮点数的函数,是专门优化过的,并且使用了DSP的flow point unit即浮点数运算单元,运算速度更快。你也可以用通用的数学计算库计算sin,cos,log之类的,但是速度会慢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CCS5.5,设置方法见图片,

版主,我的设置和你是一样的。 我工程里需要链接的库是这两个:

根据文档里的说明: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lib里的函数是rts2800_fpu32.lib的子集,CCS默认链接的库是rts2800_fpu32.lib,但是我需要链接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lib,所以需要改变链接顺序link order,让CCS先链接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lib,让我使用里面的函数,不然调用的将是rts2800_fpu32.lib里的函数
而查看是否链接了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lib可以查看工程下Debug文件夹下的.map文件。
(文档里的资料)
但是我就是版主你那样设置的,结果.map文件是这样的:

说明我的程序没有链接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lib,也就是CCS链接了rts2800_fpu32.lib就没链接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li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CCS5.5,设置方法见图片,

谢谢版主,问题已经解决啦。是我SB了 一直没去点CCS Build这个选项 ,反而一直在下面的C2000 Linker里面找,怪不得一直找不到。
下面给出结论:(我的程序只用了sin 和 cos两个函数)
Link Order设置为这样的话,

就是只用rts2800_fpu32.lib里的函数

Link Order设置为这样的话,

就是优先用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lib里的函数

duangduang,以上

网友:
你好 在这一步之前的设置怎么进行呀 可以把你看得这个文档发我一下吗

网友:
我怎么搞不出来啊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