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址、内存的问题

楼主:
询问一下关于地址、内存的问题。
如果说我的地址总线是16位的,也就说说寻址范围为64k,但是1K=1024B,1B=8bit,也就是说16位二进制码应该是8K啊。还是说在内存分配里面都是以B为单位在存储的,所以寻址范围就是64K了???

网友:
寻址普遍以字节为单位。
不排除一部分过去有的机器以其他长度做单位,然而进化到现在,基本可以默认8比特为一字节,寻址以字节做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寻址普遍以字节为单位。
不排除一部分过去有的机器以其他长度做单位,然而进化到现在,基本可以默认8比特 ...

嗯,好的,谢谢!

网友B:
16位地址,一共65536个单元,每个单元可存储一个字节.
每个单元一个字节,这是普遍的做法,主要原因是为了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位地址,一共65536个单元,每个单元可存储一个字节.
每个单元一个字节,这是普遍的做法,主要原因是为了兼容 ...

恩恩,我当初像的也是这样的,就是不太确定,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寻址范围或者叫地址空间是没有单位的,意思就是一共有多少个可以访问的地址。对应内存容量是多少需要知道位宽是多大,也就是数据总线的宽度。比如 IS61LV25616 是16位数据,256K地址;IS61LV5128 是8位数据,512K地址。这两个RAM容量都是1Mbit,但是前者一次操作访问2字节,后者是1字节。它们都不能单独操作1位。
Intel CPU 8088的数据总线是8位,地址总线20位(A0~A19),寻址1M. 相似的8086数据总线是16位,指令上看来两者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操作效率就不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寻址范围或者叫地址空间是没有单位的,意思就是一共有多少个可以访问的地址。对应内存容量是多少需要知道位 ...

寻址范围没有单位?但是如果是16位的地址总线的话,它只能寻找到64K的范围啊,其实吧,我想知道的是寻址的时候是以什么为单位来的,就比如说一位地址总线可以寻址2个字节的地址,就是说以字节为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