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仔片封装画法

楼主:
请问环形封装怎么画,如下图:

网友:
这个在工具栏有命令

网友A:
1、首先你要搞清楚你的编号为“1”的焊盘的半径多大,外边那个圆弧的内半径和外半径分别是多大,
2、其次你要搞清楚,这个圆弧的角度。
3、其实这个实现起来并不困难
     ①、在画pcb封装库时,在原点处画一个半径为60mil的焊盘

     ②、利用下面的圆弧工具,画圆弧(这里就用到了上面说的,内半径和外半径,还有圆弧的弧度)
          画一个符合你要的焊盘的圆弧,然后复制三次并粘贴在同一位置
        (因为这里有点像异形焊盘,表贴的焊盘是由三层组成的Top layer,Top paster,Top Solder组成,
          如果选中这三个后,有组合选项的话,可以组合成一个 这个在第一章图我已经标记给你了)。

反正,思路就是这样了,具体的要你自己去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首先你要搞清楚你的编号为“1”的焊盘的半径多大,外边那个圆弧的内半径和外半径分别是多大,
2、其次 ...

那圆弧画好之后如何添加网络标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圆弧画好之后如何添加网络标号呢?

你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将我说的三个组合,组合在一起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将我说的三个组合,组合在一起不就可以了吗

组合起来之后可以添加网络编号,但是会出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组合起来之后可以添加网络编号,但是会出错,是什么原因呢?

截图说明啊,在什么报错的?你这样描述谁知道是什么错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截图说明啊,在什么报错的?你这样描述谁知道是什么错误呢?

就这样,虽然对做pcb没什么影响,但我还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点,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虽然对做pcb没什么影响,但我还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点,呵呵。

你那紫色的线是机械层的还是keepout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虽然对做pcb没什么影响,但我还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点,呵呵。

这应该是说这个圆弧的width 的问题,应该需要在规则中设置。详细的规则说明,百度文库有相关的介绍的。

还有不明白你加 紫色的那个“圈”是为了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说这个圆弧的width 的问题,应该需要在规则中设置。详细的规则说明,百度文库有相关的介绍的。
...

我这个是机械层,结构工程师给我的按键位置,这个不影响的,我试过删了也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紫色的线是机械层的还是keepout层??

是机械层,删了也不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机械层,结构工程师给我的按键位置,这个不影响的,我试过删了也没影响。

哦哦,你解决了规则的问题,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哦,你解决了规则的问题,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是什么规则问题,我想不到,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规则问题,我想不到,应该没问题啊。

知道了,谢谢。是线径的规则问题,谢谢你的热心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了,谢谢。是线径的规则问题,谢谢你的热心回答。

对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组合起来之后可以添加网络编号,但是会出错,是什么原因呢?

请问三个不同的层,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三个不同的层,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

三个层不用组合的

网友:
PADS的我会做,可以加我QQ交流19634728  QQ群:428851647

网友:
其实这个是不用这么麻烦,搞三个叠加在一起来弄。直接画一层,另外两层是可以设置的。设置好后就是一个焊盘形式。三个叠加移动等等都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