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sc logic counter.intlib在哪可以下载啊??

楼主:
找了半天都没搜到关于nsc logic counter.intlib下载的地方,不知道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
这个应该是AD的常用库吧,应该可以去官网上下载。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46650658064621f549e5f88f.html
这是一个教你怎么去官网上下载库的教程。如果不会可以看下。
我现在这边电脑上没有AD,不然可以找找看。

网友:
这个库如果有的话,应该在这个安装路径下:Altium Designer Summer \Library
但是我看了下我的这个路径下没有您说的这个集成库。在Library\National Semiconductor,只有其他NSC的一些器件。

如果实在找不到,就去刚才楼上okhxyyo说的那个方法去下载后安装看看
但是,我想说如果您真有这个时间,还不如自己做个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