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三极管并联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
如下图所示,将多个三极管并联,这个电路实现怎样的功能呢?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多个三极管并联能否正常工作?”
多支三极管在采取一定措施后是可以并联工作的。

“这个电路实现怎样的功能呢?能否正常工作?”
图中提供的信息太少,无法判断。

网友:
电路 中,CF为交流反馈电容。直流回路中, 各三极管互不影响。

这个电路实现交流放大。可以并联,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但并不是一定能正常工作)

网友:
多个小功率三极管并联,不如直接用一个大功率的。

网友A:
器件的离散性会导致两个管子不均衡,不建议三极管直接并联使用

网友:
挽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器件的离散性会导致两个管子不均衡,不建议三极管直接并联使用

这个是交流并联,直流偏置是分开的。

网友:
图呢?!
在射极串电阻可交直俱馈,但电源利用率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呢?!
在射极串电阻可交直俱馈,但电源利用率低了。

图终于出来了,理论上可以,但要各自调配才能令偏置与驱动皆平均,路数多了就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