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规定的flash区间写入规定的bootload代码?

楼主:
我想在规定的flash区间写入规定的bootload代码。
怎么写入?
例如:

void main(void)
{
  ubyte i,j=0;

  Disable_Interrupt_WDT();

  Main_Clock_Init();

  GPIO_Init();

  Bootload();

  SDK_Parameters_Init();

#ifdef Manchester_Encoding_Test
  sri10_rfsm();
#endif

  Wait_Power_Normal();

  Calibrate_Power();

  Variable_Init();

  RTC_Init();

  Simulate_SPI_Init();
}
这段代码,我想将开头的
Disable_Interrupt_WDT();

  Main_Clock_Init();

  GPIO_Init();

  Bootload();
这部分代码写入到5C00~(6C00-1)地址区?
怎么写入?
求大家支招。。。

网友:
烧录器写入,写入的区域可设
你的Bootload不是写在flash开头?

网友:
我不是所有的代码都写入到这个地方。
因为代码比较多,写不完。

如果我单独写bootload代码的话,就可以:
void main(void)
{
  __disable_interrupt();
  //关闭WD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main_clock_init();
  port_init();
  //延时
  delayms(0x500);

  for(;;)
  {
    BootLoader();
  }
}

但是我加了应用代码就多出了。。。

//关于BOOTLOADER FLASH空间的定义
//FF80H~FFFFH为BOOTLOADER的中断向量区
//5C00~(6C00-1)为BOOTLOADER的程序区

//关于用户程序 FLASH空间的定义
//FC80H~FCFFH为用户程序的中断向量区
//6C00H~FEFFH为用户程序的程序区
//45BFFH~40000H为用户程序的程序区
//45BFFH~40000H为用户程序的程序区
//1FFFFH~10000H为用户程序的程序区
//2FFFFH~20000H为用户程序的程序区
//3FFFFH~30000H为用户程序的程序区

网友:
我在加了应用代码部分后,当要更新软件版本时,要擦除应用代码区,发现老时会将bootload代码一起擦除。

单独写的话就可以

我现在就是想将应用代码和bootload代码一起

网友:
你怎么更新软件版本的,远程升级吗?

网友:
是通过ftp服务器下载到eeprom内,在从eeprom写入到flash

网友:
那就是擦除的问题,把bootload也擦掉了

网友:
在分散加载文件里改main地址?
下载选不要擦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