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切换

楼主:
txj,我对raw-os很感兴趣,一直在学习,现在有些困惑想请教你。假如新建2个不同优先级的任务,没有sem、mutex等,请问低优先级任务什么时候获得运行?

网友:
高优先级的任务自己放弃cpu的时候,低优先级的任务就能运行了。调用queue receive 或者信号量的的时候等,会放弃cpu的。

网友A:
哦,那如果任务里没有queue receive 或者信号量,高优先级在什么时候放弃CPU呢?如:
task1
for(,,)
{
    ledon;
}
task2
for(,,)
{
    ledoff;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那如果任务里没有queue receive 或者信号量,高优先级在什么时候放弃CPU呢?如:
task1
for(,,)
{
...

不会放弃的,一直会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