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转换模块原理求解

楼主:
如下是我们产品中的电源转换电路,哪位大神可以帮忙给小弟解释下这个回路的原理?输出最大电流可以达到多少,感谢~!

网友A:
这不是什么“电源转换电路”,就是一个线性稳压电路。
输出最大电流估计可以达到20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什么“电源转换电路”,就是一个线性稳压电路。
输出最大电流估计可以达到20mA。

哦,这样啊,那这个电路由14V转换到10V的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这样啊,那这个电路由14V转换到10V的原理是什么啊?

大致上有4V电压降落在Q202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致上有4V电压降落在Q202上面。

Q201的各个管工作在什么样的状态?大神知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Q201的各个管工作在什么样的状态?大神知道么?

Q201是两支三极管。
右边一支为射极输出,基极经R235R236分压后接该稳压电源输出端,从输出端取样。该管射极电位总是输出电压的1/3(由R235R236分压决定)。
左边一支基极接基准电压,射极输入,是共基极工作。其集电极输出控制Q202,形成负反馈环路,使得输出端电压总是基准电压的3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01是两支三极管。
右边一支为射极输出,基极经R235R236分压后接该稳压电源输出端,从输出端取样。该管 ...

谢谢大神

网友:
具体怎么从14V到10V或者8V等的计算公式可以说明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