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30中断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430中断中都是以#pragma vector="中断向量/地址"来开头的?这个#pragma 怎么用的。我查了#pragma的用法,好像也没这种用法,用来制定地址的啊?

网友A:
楼主的这个问题问的好,我也是查看了下别人的博客明白了一些,这个#pragma 与IAR软件的编译器有关系。
在IAR编译器里用关键字来__interrupt来定义一个中断函数。用#pragma vector来提供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或者中断向量。
就是不知道在CCS中是不是也是这么写的。

网友B:
貌似这是个比较复杂的命令,曾经查过,也没查到明确的解释,后来我就默认关键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问题问的好,我也是查看了下别人的博客明白了一些,这个#pragma 与IAR软件的编译器有关系。
在I ...

真的是跟编译器有关的么?我原来用IAR编写K60的程序的时候也不见有这种现象啊,K60也是有个中断向量表,用#undef .... #define..... 来宏定义,重新指定中断地址的。不见有#pragma这个东东啊。。。。。还是说IAR的不同版本的编译器也不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是个比较复杂的命令,曾经查过,也没查到明确的解释,后来我就默认关键字了{:1_13 ...

恩恩,看百度文库里面的,确实。而且还不是很好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跟编译器有关的么?我原来用IAR编写K60的程序的时候也不见有这种现象啊,K60也是有个中断向量表, ...

应该是的,我也是百度了下看了下别人的博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我也是百度了下看了下别人的博客。

恩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