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探测人的热像仪!

楼主:
使用场景是:将热像仪安装在被探测空间顶部,探测视线范围内的人(此时应该每个人是一个点),用于后期计数和查看个每个点的动向。
希望能跟环境分开,只有人(类似人是白色,环境是黑色)
像素也不用要求太高。
希望成本能低一点。

求大神推荐。

网友A:
探测距离、探测面积分别多大?
据我了解,热像仪最贵的部分是探测器,光是这一个部件普遍就要万元以上。
所以符合你需求的恐怕只有fluke的Ti90/Ti95系列了,幅面只有可怜的80*80,整机价格也能做到万元以下。
其他的产品价格至少数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

网友:
可以看看广州飒特的红外热像仪是否满足你的要求,飒特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探测距离、探测面积分别多大?
据我了解,热像仪最贵的部分是探测器,光是这一个部件普遍就要万元以上。
...

镜头估计也贵的呀,他这个要是高度不够,还要广角镜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