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PCB板

楼主:
有谁知道软硬结合PCB板怎么画,画出来后怎么才能让板厂知道那一部分是软pcb那一部分是硬PCB板,请各位做过的赐教下,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询问PCB生产厂家才行,我估计大部分PCB厂家都生产不了这样软硬结合的,能生产的也一定会告诉你如何画或者如何标注。只不过我估计加工费应该是一大笔钱吧……

网友:
软板和硬板结合  那肯定有一个接口 要不怎么做呢 肯定做不来

网友:
顶一个,这个俺也不知道

网友A:
首先你要把软板和硬板的结构图分别画出来,这样板厂才能清楚的知道你的要求,软板和硬板也不一定要同一家;其次,接口处要做好设计,对位的MARK点,能在结构上做出卡口最好(连接器+FPC,接口处加补强),不加补强的或者说不加连接器的,则是压贴方式,这样的要求留有一定的弯折区和安全距离,参数问一下供应商的制程能力;再次,对于信号的走线要做阻抗匹配,因为你始终不知道哪一根线会虚压,所以必须控制阻抗;最后,地的连接性,要么在软硬结合处留有足够的空间接地,要么在硬板和软板的接触部分开窗露铜,用导电布将二者的地连接起来。补充一点,与设计无关,压贴在硬板里的软板设计会要求硬板厂去做,但是压贴在表面的则只要有FOG能力的厂就可以做,且后续维护成本较低,设计之前找供应商确认以上这几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把软板和硬板的结构图分别画出来,这样板厂才能清楚的知道你的要求,软板和硬板也不一定要同一家; ...

说的很好,,,

网友:
PCB+FPC ,手机触摸屏模块很多都这么做的

网友B:
其实软硬PCB在设计和生产时都说分别进行的。和设计人员的关系不是太大,只不过在你加工的时候就必须和厂家说清楚了。人家先把软PCB生产好,然后根据的接口外形的一致性,在生产硬质PCB的时候压接上去。
就是在设计软质PCB时必须要注意一些东西的。比如你的布线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把软板和硬板的结构图分别画出来,这样板厂才能清楚的知道你的要求,软板和硬板也不一定要同一家; ...

說得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软硬PCB在设计和生产时都说分别进行的。和设计人员的关系不是太大,只不过在你加工的时候就必须和厂家 ...

不一定是要硬板厂去压,很多有能力的SMT厂家也可以,主要是精度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要硬板厂去压,很多有能力的SMT厂家也可以,主要是精度要求

软质PCB一般都在硬质PCB中间嵌入的。必须通过制板厂来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质PCB一般都在硬质PCB中间嵌入的。必须通过制板厂来压。

不一定哦,把平板屏幕拆开,屏幕到主板就是压贴的,虽然也有焊接的,但是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