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AD画线时,出现以下情况,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画板子时,有些线并不是直接连接,而是通过过孔间接连接,但连接的线却检测出错,求大神们解答

网友:
目测好像看起来您的这个连线中根本就没有网络,您把没有网络属性的线连在一起,当然报错。

网友:
是不是绿色的那断线的网络不对?

网友:
应该是过孔的网络不对,应该先把过孔的网络选成和那根线一样,或者放过孔的时候先放在那根线上,然后再移到你想放的位置上。有时候还有改变上下层的时候把一段忘记了的情况。

网友:
双击绿色告警,看看什么告警
明显看出左上面的哪个线跟孔不是一家啊

网友:
从过孔连线,先加网络标号。

网友:
有一根线没有网络号。

网友:
把鼠標指到綠色地方然後按shift+v看看是甚麼錯誤,先了解錯誤再找解決方法。

网友:
看着应该是因为不是同一个网络设置。你确认下是否这两个地方是要连线的地方还是你线连错了。如果确实是要连接这两个地方那就要把网络设置成一个这样才能进行连接。

网友:
目测是网络不同造成的

网友:
过孔没有赋予网络,必须报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