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信息存储区数据内容丢失的问题

楼主:
应用场景:使用MSP430G2553的信息存储区保存参数。系统上电运行时,先检查信息存储区里面的参数是否有效,如果有效则直接跳到正常程序执行;如果无效,则擦除信息存储区并将默认参数值写入,然后再跳到正常程序执行(通过一有效标志判断)。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通过外部工具改变参数后,系统正常运行,此时断开系统电源,再上电,则参数又变回默认的参数值,初步分析是系统上电执行后判断参数无效,将默认参数写进去了。然而,通过外部工具设置参数后,该标志已变为有效了。。。

再深入分析,觉得是某种原因导致信息存储区的内容丢失或被改变,导致判断失误。然而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各位坛友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紧急求助啊,马上量产了,来了这个问题。。。。。

网友A:
从你的描述中无法判断具体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先看看能不能在上电之后把这些参数打印出来,和期望的值对比一下看看进行分析,还有就是在更改完参数之后,重新读取出来看看是不是真的写进去了

网友B:
首先应该确定改变外部参数后是否将改变后的参数正常写入到信息段,然后观察你设定的标志位看看是否因为程序的原因异常改变,而导致程序写入默认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中无法判断具体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先看看能不能在上电之后把这些参数打印出来,和期望的值对比 ...

我在更改参数后有确认机制,而且会将参数回传,因此更改参数时可以确定是写成功的。我改下程序把参数打印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应该确定改变外部参数后是否将改变后的参数正常写入到信息段,然后观察你设定的标志位看看是否因为程序 ...

我在更改参数后有确认机制,而且会将参数回传,因此更改参数时可以确定是写成功的。另外我感觉应该不是因为程序的原因导致的异常,因为一旦更新过参数后,程序运行很长时间都没有问题(至少10天),这个问题只出现在断电再上电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在更改参数后有确认机制,而且会将参数回传,因此更改参数时可以确定是写成功的。我改下程序把参数打印 ...

如果程序逻辑上没有问题,那就还是要了解430信息段的操作有没有问题,信息段在我印象中是不能随意擦除写入的,仔细再看看用户指南或者勘误手册中有没有有用的信息,这个没有深入了解过,希望早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程序逻辑上没有问题,那就还是要了解430信息段的操作有没有问题,信息段在我印象中是不能随意擦除写 ...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系统不掉电运行正常。而且信息段设计就是用来存储少量参数类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