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IO口输出

楼主:
用G2553的P1端口作为普通的IO口驱动L298N模块,问题是模块连上5V的直流电机后,电机两端的电压才1.55V,并不是5V,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把连接说下

网友:
G2553的供电电压貌似不得超过3.6V

网友:
G2553的供电电压通常是3.3V

网友:
L298N模块的IN1 IN2 接的G2553得P1.4 和1.5,然后L298N的5V和GND接的外接电源,G2553用的USB线供电,然后L298N的OUT1 OUT2 接的5V直流电机,这样接线后,电机两端的电压不足2V。

网友A:
谁告诉你298N模块接5V的,换12V去

网友A:
如果是小车的话,外接电源电流会很大的,最大可以到1A多,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298N模块接5V的,换12V去

接12V的话,L298N的5V只能接到G2553上了,但这样接的话,G2553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12V的话,L298N的5V只能接到G2553上了,但这样接的话,G2553受不了

和2553有啥关系

网友B:
。。我以为L298N的5V直接给G2553供电

网友C:
小叶说的对,接的12V啊!同时,2553板子上面不是有一个5V接口嘛,吧298的5V输出接到上面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叶说的对,接的12V啊!同时,2553板子上面不是有一个5V接口嘛,吧298的5V输出接到上面供电就可以了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小车的话,外接电源电流会很大的,最大可以到1A多,注意

知道了,谢谢小叶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L298N的5V直接给G2553供电

看了你还没搞清电路就上手接线了,板子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还没搞清电路就上手接线了,板子没事吧

没事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