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错误#10099-D

楼主:
大家好!我用的是F28M36x系列DSP,在ccs编译时,出现代码存储容量不足的错误#10099-D,请教各位技术专家这个错误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看你CMD文件SECTIONS部分,.data分配给那个段了,然后在MEMORY中找到相应段。修改相应段长度length。但修改length时,切记不可超过该段范围(在datasheet中查看内存映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CMD文件SECTIONS部分,.data分配给那个段了,然后在MEMORY中找到相应段。修改相应段长度length。但修改 ...

谢谢您的解答!
我是将MEMORY中没有用的C4、C5、C6、C7段空间,赋给了.data,总空间长度为0x8000,但编译时还是报错,我是在F28M36x的M3核中实现程序,所用的cmd文件我在下图中标出,不知M3的cmd文件是否与DSP的相似?希望能做进一步的解答!

网友A:
1、在MEMORY里面把C5、C6、C7注释掉,C4 length改为0x8000
2、SECTIONS里面data改为   “.data   :   > C4”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在MEMORY里面把C5、C6、C7注释掉,C4 length改为0x8000
2、SECTIONS里面data改为   “.data   :   > C4 ...

谢谢,已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按照楼上大佬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CMD文件SECTIONS部分,.data分配给那个段了,然后在MEMORY中找到相应段。修改相应段长度length。但修改 ...

你好,请问一下,如果修改的长度超过该段范围,编译时候是不是会报错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如果修改的长度超过该段范围,编译时候是不是会报错呢?

这个没有试过,但即使编译通过也不行,有隐雷。你可以换个地址存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试过,但即使编译通过也不行,有隐雷。你可以换个地址存放。

谢谢,昨晚看到我修改的长度应该是超过了限制,但是编译也通过了,我把SECTIONS的指向改成别的寄存器了,应该没有问题了~非常感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