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有图有真相]---关于MSP430-ADC关闭问题(ADC10CTL0 &= ~ADC10ON)

楼主:
前段时间测试MSP430的ADC,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关于ADC关闭问题 在程序中将ADC10CTL0 &= ~ADC10ON;    实际上并未起作用!---------实际要先关闭ENC才能关闭该位,如下图

网友A:
呵呵,楼主看来是有点粗心了。你可能没有留意到用户手册中的一句很重要的话。Modifiable only when ENC = 0 即也就是说,仅当ENC=0时,这个寄存器的值才能改变哦
所以,你说的线ENC=0,然后才有关闭ADC10ON这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看来是有点粗心了。你可能没有留意到用户手册中的一句很重要的话。Modifiable only when ENC = 0 ...

二楼给力啊!

网友:
呵呵,可能只是楼主粗心大意了,并非我很给力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看来是有点粗心了。你可能没有留意到用户手册中的一句很重要的话。Modifiable only when ENC = 0 ...

看得不仔细,太粗心了,,,可能用STM的库用习惯了,没有仔细的去看芯片手册的介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得不仔细,太粗心了,,,可能用STM的库用习惯了,没有仔细的去看芯片手册的介绍!

即使用st的也是一样啊,看手册是一种习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用st的也是一样啊,看手册是一种习惯啦。

认真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