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S_initFLL函数调用问题

楼主:
UCS_initFLL函数定义如下:

fsystem is the target frequency for MCLK in kHz
ratio is the ratio x/y, where x = fsystem and y = FLL reference frequency.

void UCS_initFLL(uint16_t fsystem,
                 uint16_t ratio)
{
    uint16_t d, dco_div_bits;
    uint16_t mode = 0;

    //Save actual state of FLL loop control, then disable it. This is needed to
    //prevent the FLL from acting as we are making fundamental modifications to
    //the clock setup.
    uint16_t srRegisterState = __get_SR_register() & SCG0;

    d = ratio;
    //Have at least a divider of 2
    dco_div_bits = FLLD__2;

    if(fsystem > 16000)
    {
        d >>= 1;
        mode = 1;
    }
    else
    {
        //fsystem = fsystem * 2
        fsystem <<= 1;
    }

    while(d > 512)
    {
        //Set next higher div level
        dco_div_bits = dco_div_bits + FLLD0;
        d >>= 1;
    }

    // Disable FLL
    __bis_SR_register(SCG0);

    //Set DCO to lowest Tap
    HWREG8(UCS_BASE + OFS_UCSCTL0_H) = 0x0000;

    //Reset FN bits
    HWREG16(UCS_BASE + OFS_UCSCTL2) &= ~(0x03FF);
    HWREG16(UCS_BASE + OFS_UCSCTL2) = dco_div_bits | (d - 1);

    if(fsystem <= 630)             //fsystem < 0.63MHz
    {
        HWREG8(UCS_BASE + OFS_UCSCTL1) = DCORSEL_0;
    }
    else if(fsystem < 1250)           //0.63MHz < fsystem < 1.25MHz
    {
        HWREG8(UCS_BASE + OFS_UCSCTL1) = DCORSEL_1;
    }
    else if(fsystem < 2500)           //1.25MHz < fsystem <  2.5MHz
    {
        HWREG8(UCS_BASE + OFS_UCSCTL1) = DCORSEL_2;
    }
    else if(fsystem < 5000)           //2.5MHz  < fsystem <    5MHz
    {
        HWREG8(UCS_BASE + OFS_UCSCTL1) = DCORSEL_3;
    }
    else if(fsystem < 10000)          //5MHz    < fsystem <   10MHz
    {
        HWREG8(UCS_BASE + OFS_UCSCTL1) = DCORSEL_4;
    }
    else if(fsystem < 20000)          //10MHz   < fsystem <   20MHz
    {
        HWREG8(UCS_BASE + OFS_UCSCTL1) = DCORSEL_5;
    }
    else if(fsystem < 40000)          //20MHz   < fsystem <   40MHz
    {
        HWREG8(UCS_BASE + OFS_UCSCTL1) = DCORSEL_6;
    }
    else
    {
        HWREG8(UCS_BASE + OFS_UCSCTL1) = DCORSEL_7;
    }

    // Re-enable FLL
    __bic_SR_register(SCG0);

    while(HWREG8(UCS_BASE + OFS_UCSCTL7_L) & DCOFFG)
    {
        //Clear OSC flaut Flags
        HWREG8(UCS_BASE + OFS_UCSCTL7_L) &= ~(DCOFFG);

        //Clear OFIFG fault flag
        HWREG8(SFR_BASE + OFS_SFRIFG1) &= ~OFIFG;
    }

    // Restore previous SCG0
    __bis_SR_register(srRegisterState);

    if(mode == 1)
    {
        //fsystem > 16000
        //Select DCOCLK
        HWREG16(UCS_BASE + OFS_UCSCTL4) &= ~(SELM_7 + SELS_7);
        HWREG16(UCS_BASE + OFS_UCSCTL4) |= SELM__DCOCLK + SELS__DCOCLK;
    }
    else
    {
        //Select DCODIVCLK
        HWREG16(UCS_BASE + OFS_UCSCTL4) &= ~(SELM_7 + SELS_7);
        HWREG16(UCS_BASE + OFS_UCSCTL4) |= SELM__DCOCLKDIV + SELS__DCOCLKDIV;
    }
}
如果想将32768Hz做为源生成16MHz的主频,调用
UCS_initFLLSettle(16000, 488);时

执行HWREG16(UCS_BASE + OFS_UCSCTL2) = dco_div_bits | (d - 1);后
UCSCTL2 中 FLLD 为2分频,FLLN 为487(488倍频),
则fsystem = 32768*488/2 =8MHz,并不是16MHz,
不知道我哪里分析错了,求指教。

网友:
自己找到问题了
fDCOCLK = D × (N + 1) × (fFLLREFCLK ÷ n)
fDCOCLKDIV = (N + 1) × (fFLLREFCLK ÷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