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14.7编译时不能Map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
用例程也不能改变这样的情况,可能是360或者什么软件把里面的文件给破坏了,但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具体怎么去解决,希望知道朋友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报的什么错啊?

网友:
会不会是引脚约束的文件没有?

网友:
会不会是引脚约束的文件没有?不懂帮顶

网友:
他没有报错误,就是编译的时候到这步就停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引脚约束的文件没有?不懂帮顶

约束文件有的。。

网友:
你看下ISE 下面的ERROR 的话 里面报的什么内容。

网友B:
前提是你之前这个文件跑成功过,那么有可能跑BIT文件的时候 中途停了一下 然后工程可能有哪个文件有问题了,实在不行再重新建个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提是你之前这个文件跑成功过,那么有可能跑BIT文件的时候 中途停了一下 然后工程可能有哪个文件有问题了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