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RISC 代码组织结构

楼主:
Git地址:
OR1200内部各模块连接关系如下图所示

模块名
全称
作用
对应的主要verilog文件
CPU
处理器单元(Central Process Uint)
执行运算、控制
or1200_cpu.v
IMMU
指令MMU(Instruction MMU)
对指令地址进行翻译
or1200_immu_top.vor1200_immu_tlb.v
DMMU
数据MMU(Data MMU)
对加载/存储指令中要读写的数据地址进行翻译
or1200_dmmu_top.vor1200_dmmu_tlb.v
QMEM
快速存储器(Quick Memory)
类似SRAM,可以快速访问,适合放一些经常使用的代码
or1200_qmem_top.v
ICache
指令缓存(Instruction Cache)
缓存处理器取到的指令,以便下一次可以快速访问
or1200_ic_top.vor1200_ic_fsm.vor1200_ic_ram.vor1200_ic_tag.v
DCache
数据缓存(Data Cache)
缓存处理器取到的数据,以便下一次可以快速访问
or1200_dc_top.vor1200_dc_fsm.vor1200_dc_ram.vor1200_dc_tag.v
SB
存储缓冲区(Store Buffer)
CPU与外部存储器之间的速率不一致时,SB起缓冲的作用
or1200_sb.vor1200_sb_fifo.v
WB_BIU
Wishbone 总线接口单元(Wishbone_Bus Interface Unit)
OR1200可以挂接在Wishbone总线上,其符合Wishbone B3版标准
or1200_wb_biu.v
PIC
可编程中断控制器(Programmable Interrupt Controller)
OR1200最多支持32个外部中断
or1200_pic.v
PM
电源管理(Power Management)
OR1200支持多种节电模式
or1200_pm.v
TT
计时器单元(Tick Timer)
用于对时钟计数,当达到某一个预设值时会引发中断
or1200_tt.v
DU
调试单元(Debug Unit)
辅助调试系统
or1200_du.v

IMMU、DMMU、ICache、DCache、QMEM、SB、PIC、PM、DU、TT都是可选项,CPU和QMEM组成最小系统。OR1200中CPU模块的内部功能模块如下图所示。

CPU模块内部各功能模块说明
模块名
全称
作用
对应的主要verilog文件
CTRL
控制单元
指令译码,生成其余模块的控制信号
or1200_ctrl.v
ALU
算术逻辑单元
完成整数运算、移位、比较、逻辑、数据传送等运算
or1200_alu.v
RF
寄存器文件
通用寄存器r0-r31对应该模块,实现对r0-r31的读写
or1200_rf.v
MULTI_MAC
乘累加单元
完成乘法、除法、乘累加运算
or1200_mult_mac.v
SPRS
特殊寄存器集
控制对特殊寄存器的读写,其中也实现部分特殊寄存器,如SR
or1200_sprs.v
EXCEPTION
异常控制单元
对异常情况进行处理,引导CPU跳转到异常处理例程入口地址
or1200_except.v
CFGR
配置寄存器集
该模块实现了第0组特殊寄存器中的一些只读寄存器
or1200_cfgr.v
FREEZE
CPU暂停单元
控制CPU的运行与暂停
or1200_freeze.v
GENPC
PC计算单元
依据指令执行或者异常情况计算PC值
or1200_genpc.v
IF
取指预取单元
取到的指令首先送到IF模块,在其中判断是否需要暂存指令,还是直接送往CTRL模块,从而进入流水线
or1200_if.v
LSU
加载存储单元
加载存储类指令使用本模块读写外部存储器
or1200_lsu.v
OPERAND_MUX
操作数复用单元
依据指令从多个输入中选择其中两个,作为操作数a、b,送到各个计算模块
or1200_operandmuxes.v
WB_MUX
回写控制单元
用于从多个计算模块中选择一个计算结果作为要写入的目的寄存器的数据
or1200_wbmux.v

网友A:
准备搞or1200啊,组队组队
在哪块板子上开搞,还是自己做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搞or1200啊,组队组队
在哪块板子上开搞,还是自己做板子

一般开发板就差不多吧,逻辑资源多点就可以,自己做板子成本不低啊,目前还没打算

网友B:
  组队研究,,,可好??

网友C:
组起来,组起来,太久没折腾 fpga,我围观跟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组起来,组起来,太久没折腾 fpga,我围观跟学

还有你不会玩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组队研究,,,可好??

咋个组队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咋个组队法呢?

不知道,,听你指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听你指挥,,,,

不知道怎么个组队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怎么个组队法

今天刚看到这本书,准备读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看到这本书,准备读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

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不会玩的吗?

FPGA这块真真的是略懂,略懂

网友B:
要不要给你一个电子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给你一个电子版本的??

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FPGA这块真真的是略懂,略懂

不要太谦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搞or1200啊,组队组队
在哪块板子上开搞,还是自己做板子

期待大家干出名堂, lyzhangyang,白丁带队,少年跑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