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个扫频仪,大伙给作个参谋。

楼主:
    最近感觉特别需要个测量频率特性的东西,首先考虑DIY的可能性,如果不行再购买。

指标
:频率范围: 0~ 500MHz

输出电平: -50 ~ 10 dBm

已准备的芯片:

AD9764(125MHz14位DAC) : 用于产生0 ~ 10MHz  信号
AD8307(对数放大器):        用于测量被 测电路的输出电平(这里不用检波法)
AD834(500MHz乘法器):    用于合成扫频信号。
CPU    :  任意。
其它:-----  正在准备中。

大伙畅所欲言(或者不用上面准备的器件),看看该怎么设计它?

网友A:
0~ 500MHz没有必要吧?
显然扫描频率要分档。
音频的频率范围是最大的,即以20Hz~20kHz论,是三个数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0~ 500MHz没有必要吧?
显然扫描频率要分档。
音频的频率范围是最大的,即以20Hz~20kHz论,是三个数量级 ...

因为有个DAC,就可以实现无限低的频率,如果没有必要,在程序中就不考虑过低频率了。

网友:
很好,不知道楼主的扫频仪定位是什么?作为无线电爱好者我也想深入了解一下楼主的这个idea。

网友:
精神上支持dontium,

网友B:
“AD9764(125MHz14位DAC) : 用于产生0 ~ 10MHz”,那么信号500MHZ的频率如何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9764(125MHz14位DAC) : 用于产生0 ~ 10MHz”,那么信号500MHZ的频率如何产生?

低频时,频率覆盖范围非常宽,所以用DAC,在频率高时,就可以搞一个固定振荡器、一个可调(扫频)振荡器。用这两个来合成,乘法器就是准备用在这里的。

网友:
加入 加入!

网友:
  我是来看大伙的评论的。。。

网友:
参考VNWA方案,硬件简单,软件复杂。
还可以参考频谱方案,硬件复杂,软件相对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