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运行到断点,程序跑飞

楼主:
在设置断点后,每次一运行到断点的时候程序就不能自动结束,必须得我按break。这是程序跑飞了的缘故么?

网友:
不明白你程序是具体内容是什么,在断点之后还有代码吗?最好是再提供一些更详细的描述或者具体的代码,不然分析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
程序一般是循环的,怎么结束?

网友:
程序运行到断点是要停的,但是现在不停了

网友:
什么程序这么牛叉,截图说明看看。

网友:
1、多加断点
2、单步执行
3、在认为没有问题的程序前加断点后,单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