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7f0c809单片机延时问题

楼主:
我想做一个led闪烁的程序,中间用for();去延时,发现该语句毫无作用啊。。
刚开始还以为是我灯程序有问题,写了个按一下就亮不按就不亮的程序。可以成功跑起来。我就想问是不是不能用for();来做延时,一定要用定时器?

网友A:
可能for的循环次数还不够吧,闪烁的太快,就看不出来咯。

网友B:
可以用,数字弄得特别大才有反应,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数字弄得特别大才有反应,试试吧

不弄太大是多大? 我设的1100.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for的循环次数还不够吧,闪烁的太快,就看不出来咯。

你和楼下说的刚好相反。。。。我之前设11000,然后改成1100.  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弄太大是多大? 我设的1100.也没用

1100远远不够啊,两个11000你试试不

网友:
没代码看不出来的
还是编译器优化掉了?

So TM what......?

网友:
贴代码,给大家看一看,,,

网友:
用两个for嵌套循环这样效果就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