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程序烧录问题

楼主:
430仿真器硬件焊接做完了   电源指示灯不亮 咋办 是不烧进去程序才亮   电脑可以检测到USB3410  然后咋弄啊?

网友A:
这种问可能会出现在硬件,你现在没有电路图给我们,我们只能猜测的下,这种情况下您要借助万用表,等等的仪器去首先去检查你的硬件电路,然后再查看一些跳帽什么的有没有插好或者没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可能会出现在硬件,你现在没有电路图给我们,我们只能猜测的下,这种情况下您要借助万用表,等等的仪 ...

             谢谢回答

网友:
这个必须无从解答